关于台达如何显示配方组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请问:各位大师,我在看一个实例,在这个配方例子中,屏和PLC都是台达的,在这例子中有一页是监控页,有一个“数值显示”是用来显示配方组号的,它读取的地址是“D412",请问这D412是怎么算出来的,它的配方位址为D450开始的。

网友A:
你把例子贴出来吧,没搞懂你说的;台达配方没有实际的存储地址的。只有控制字和配方地址,配方地址用寄存器通过控制字来与配方交互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例子贴出来吧,没搞懂你说的;台达配方没有实际的存储...

网友C:
因为台达触摸屏中RCPNO是非掉电保持的,每次断电再上电就变成0,所以一般会用PLC的掉电保持区来存放,你看一下CLOCK宏或BACKground宏,肯定有一句RCPNO=D412的语句。

楼主:
想贴图,但是不会呀,有知道怎么贴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台达触摸屏中RCPNO是非掉电保持的,每次断电再上...

 我打开了“选项”----“CLOCK宏”和“BACKbround宏”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的,是不是在这一项里面找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例子贴出来吧,没搞懂你说的;台达配方没有实际的存储...

 就做了一个配方界面,和一个监控界面,配方中有一项是用来“选择配方组”的,“选择配方”这个元件的写入地地址是“RCPNO",它的监控界面中有一项是用来显示“配方组号”的元件,这个元件的地址是读取PLC的D412,我是想问这个"D412"是怎么来的?楼下说它应该写了宏指令的,如果写了宏指令我怎样才能找到它的宏指令呀?先谢谢啦!

网友C:
可以在查看中的元件地址清单中,按地址搜索具体在哪个画面或宏中。

楼主:
谢谢公孙小天,找到了一个好像是宏命令。我在查查手册,看能弄明白吗。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