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磁铁为什么电流下降?

楼主(2014-12-29):
我公司一台220V的3KW直流电磁铁刚启动的时候电流是20A,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流就下降到15A,磁力也明显下降了。测量其整流后的电压是197V,前后没有明显变化,整流管也没有损坏。而且停机冷却后,重新使用都会有这种现象发生。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温度升高,内部线圈电阻升高,电流不下降就见鬼了!

对电磁铁加强散热可以解决,另外可以采用恒流源电路供电保证磁性基本不变

网友B:
  没使用过大型 电磁铁的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内部线圈电阻升高,电流不下降就见鬼了!对电磁...

    温度高的原因我也考虑过,问题是该电磁铁已经使用7-8年了,之前为什么能够正常运行?电磁铁没有强冷风扇,电流一样,环境温度一样的情况下,电磁铁的温度过去和现在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电流却有了变化,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C:
整流原件(桥)有一个或几个性能下降,热稳定性不好,请更换整流器件。

你的测量电压说明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原件(桥)有一个或几个性能下降,热稳定性不好,请更...

    220v桥式整流不经过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应该是197v左右吧?

网友D:
更换整流元器件 试试

网友E:
开始可以达到,一段时间后下降,就是说内部电路是好的,但是会下降说明是某个关键元件寿命问题,要不就是整流电路中某个元件有问题,建议先排除整流电路中的问题

网友F:
用直流钳形表测下电流刚启动时和磁力降下来时,电流减小是电源的问题,如果增加那是电磁铁的问题可能有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可以达到,一段时间后下降,就是说内部电路是好的,但...

    刚开始运行的20A电流和之后的15A电流测量的输出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你干脆简单一点,直接用一个较好的万用表,在开机前冷态测量一下直流电磁铁电阻,然后将电磁铁通电到电流下降到15A时断电立即测量这个时候的电阻,如果电阻升高较明显(理论计算20A电流,也就是冷态电阻应该为9.85欧姆,在热态15A时电阻应该为13.1欧姆,如果测量电阻合符该变化,那个肯定就是温度升高导致的)

网友C:
如果有滤波电容,那更可能是电容不足,温度高以后电容漏电增大容量降低,导致电压降低:

整流滤波后220AC将成为开路310VDC,你可通过刚通电时电压对比,应该大于220V,过一段时间降低到197V,这样导致电流减小了。

如果没有滤波电容,那就不是这样了。

楼主:
没有滤波电容。小熊老师的建议可以试一下,如果测量经过如您所说,如何解决呢?采取强行风冷的方法,又受到环境和场地的约束;采取提高电压的方法,又担心电压提高,电流增大了,温度会更高 ,结果电磁铁因高温而烧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始可以达到,一段时间后下降,就是说内部电路是好的,但...

网友H:
结果咋样?楼主  分享一下吧……

网友I:
查查接线,看看有没有连接处氧化的

楼主(2015-03-28):
结果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散热不良,温度过高,电阻增大,电流下降。

网友J(2017-07-04):
磁心科技我们是专门做电磁铁技术研发设计的制造厂家:www.smartcixin.com 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提交到我们网站后台,到时候做电磁线圈研发的相关工程师可以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