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w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4-12-29):
10kw以上电动机什么启动方式比较好?可以选用星三角吗?

网友A:
  10 KW 当然可以 星三角启动 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 KW 当然可以 星三角启动 呀 !

网友C:
10KW还能有什么启动问题。电源容量那么小吗?22KW以下不用考虑启动方式,就是直接启动。大功率电机启动方式多了,应该根据负载要求选择。Y-Δ启动是最简单的启动形式,也是使用最多的。

楼主(2015-11-29):
引用 网友A:
10 KW 当然可以 星三角启动 呀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W还能有什么启动问题。电源容量那么小吗?22KW...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10KW还能有什么启动问题。...

谢谢也太迟到了,一年。绕太阳一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有点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