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不能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4-12-29):
TPC不能启动怎么办?一通电就始终在初始画面,进度条也没有.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文件有丢失呀 ??

网友A:
        你会扫一扫吗 ??

网友B(2015-03-30):
应该是Windows CE系统文件丢失了  我就一台这样的触摸屏  也是在等待如何处理

网友C(2015-09-04):
重新烧NK和系统,我自己的一块屏就是这样弄好的,当时也是进不了系统,停在手指的那个地方。后来我烧了NK和系统后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