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5108脉冲功能的使用注意

楼主(2014-12-30):
关于LE5108脉冲功能的使用注意

楼主:
首先:接线方面,4个脉冲点即I0.0/I0.1/I0.2/I0.3,接线为公阳极的即是漏行,与普通数字量输出点相反;

其次:脉冲触发的指令,是通过正负值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

再次:回原点指令,若电机在原点位置,指令需要普通逻辑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