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能否保护高电压意外串入

楼主(2014-12-30):
PLC DO输出是24VDC的,而电气220VAC的高电压有可能意外串进来烧毁卡件,在PLC DO输出端加保险是否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

网友A:
可以加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加保险丝。

网友B:
不能把,保险丝是根据电流值进行动作的,和电压没啥关系啊

网友C: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与强电隔离保护

网友D:
1、机械接点隔离,就是接触器继电器做隔离驱动;

2、光电隔离,就是固态继电器之类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