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轴联动的运动控制问题-急!

楼主(2014-12-30):
现有一个项目,发现采用Galil运动控制器无法解决,看看高手们如何解决?

4轴联动, 其中XYW三轴组成线性矢量插补运动,规定在S坐标系:CAS; LM XYW;

问题是Z轴的速度是XY两轴的矢量速度的电子齿轮比关系;即SQR(Vz)=SQR(Vx)+SQR(Vy), 注意:Z的速度只与X和Y有关,与W无关。 如何采用Galil指令实现这个功能?

我看Galil只提供了GAZ=S的功能,这样就无法满足项目要求了,因为这样一来,Z的速度就捆绑上W的速度分量了,这是不匀速的!

望Galil高手解答此疑问....

楼主:
GAS

LM XYW

GA ,,S (或者GAZ=S)

这样Z的速度就不对了,需要设置成Z的速度平方=X轴速度平方+Y轴速度平法

网友A:
是说Z轴的速度是((X轴速度平方)+(Y轴速度平方))再开方么?如果是这样,也许有办法

楼主:
Adcs2820理解正确, 只是不知道如何设置电子齿轮关系, 因为XY 和W已经绑定在S坐标系里的直线插补关系...

网友B:
这个要求,确实不能用电子齿轮的方式实现,我能想到的实现方式,一种是四轴一起规划,采用pvt的模式,不过这样很麻烦。另外就是找GALIL定制新指令了,这会涉及时间和经济成本。

网友C:
PS:我没用过Galil,支招出点子而已,借和利时MC说个话

如果按照LZ所要求,可以这样:

1.       MOVE3D(X,Y,W)

2.       建一个1ms任务

实时将X,Y当前速度值Vpspeed运算后赋给Z.speed

SQR(Vz)=SQR(Vx)+SQR(Vy)

3.       Forward(Z)

ST主要程序如下:

Axis10.Speed:=Speed3D;

(*注释:Axis10为3D合轴(虚轴),如实时变更三轴合成速度,修改Axis10.speed即可*)

IF start THEN

    Move3DRV := HMC_Move3D             (Axis10,Axis0,Axis1,Axis2,DistanceX,DistanceY,DistanceW);

    (*注释:Axis0为X,Axis1为Y,Axis2为W*)

    ZForwardRV := HMC_Forward (3 );

    (*注释:Axis3为Z*)

    start:=0;

END_IF

(*注释:1ms任务如下,计算赋值给轴Z给定速度*)

A02 := Axis0.VpSpeed * Axis0.VpSpeed ;

A12 := Axis1.VpSpeed * Axis1.VpSpeed ;

A02addA12 := A02+ A12 ;

Axis3.Speed := SQRT (A02addA12);

问LZ,Vx或Vy如果有一个为负方向,SQR(Vz)=SQR(Vx)+SQR(Vy)模型是否能满足您目前工艺要求。。

楼主:
采纳刘岩利工程师的建议。实际上我也已经想到了4个轴一起规划,采用PVT方式。 LM XYWZ. XY-Z是有位置关系的,可以采用这一个方法。非常感谢,接下来准备实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