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Z320-2.2KP变频器送主电出现欠压报警

楼主(2014-12-30):
三菱FR-Z320-2.2KP变频器送主电出现欠压报警

楼主:
主电直流高压pn端308VDC,电阻分压后至一厚膜电路模块输入1.795VDC

楼主:
有哪位大侠有此方面的经验,提供分享一下。

网友A(2015-05-02):
这个机型,没有修过。三菱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B(2015-11-15):
三菱的报欠压,应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与直流母线电压监视参数对比,220输入的直流母线电压应为300V左右,380V输入的应为530-560左右,不符合这个范围则三相输入或主回路存在异常,若监视参数比实测参数小很多甚至偏差很大则为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三菱变频器报欠压钳形表量变频器输入端电压与变频器监视参数对比,看是否是输入端电压异常或内部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