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218数值类型转换如何转换?

楼主(2014-12-30):
请教,

        M218PLC,想把WORD转换到REAL进行乘除运算,结果再转换到WORD,软件中WORD TO REAL功能块怎么报错,不好用啊!请教,M218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A:
能截图看下吗?

地址类型和指令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截图看下吗?地址类型和指令对应的。

 我就是通过通讯发过来一个WORD字,比如%MW100,想把这个字转换为REAL,再乘上10.0,得到一个新的REAL数据,再把它转成WORD,用功能块总报错,M218好象没有其它PLC转换那么简单,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能否发一个相似的例子,截图说明一下最好啊!谢谢了!

网友A:
使用这几个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WORD字,比如%MW100

其实还有个简单办法,不需要转换指令为浮点,直接使用地址%MD100 (印象中双字地址是这样的)不太确定。

楼主:
请教,WORD与DINT需要转换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