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查此故障??

楼主(2014-12-30):
 各位好,请人安装吸顶灯,电锤打孔过程中总开关跳闸了。安装人员说是电锤钻破了地线绝缘皮,导致跳闸,说没有安全隐患。装好后合上闸一切正常。这里想和各位咨询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呢,需要怎么排查?谢谢啦!

网友A:
钻破的地方如果不处理好,肯定有隐患。1.潮湿天气的时候会引起漏电开关经常跳闸;2.如果是钻破两条线,有可能发生短路现象;3.假如你不要漏电开关,穿破的地方附近会有电压,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B:
最好查一下,处理一下比较好,不然真有隐患!

网友C:
为了安全。最好需要处理。

网友D:
安装工人忽悠你呢!!!!!!!!

网友E:
   最好查一下,处理一下比较好,不然真有隐患!但也有可能是电锺的起动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F:
排查这种故障,需要停电把线拉出来,发现线皮损坏的话,及时更换

网友G:
破了肯定要修的

网友H:
电锤打孔过程中总开关跳闸了,肯定的处理

网友I:
这个肯定得检查钻孔的地方的电缆

网友J:
安装工人忽悠你呢?

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他维修要材料、时间!

维修一下最少要200元以上

网友K:
要清楚总开关的跳闸原因,并确认是否为地线破皮。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排查这种故障,需要停电把线拉出来,发现线皮损坏的话,及时更换

网友M:
有可能是别的原因,不是钻破的,如是钻破的,那合上后也会跳闸

网友N:
如果真是确定钻头把线皮弄破,一定要维修处理,通常线路都晨水泥表面的,把那个地方挖掉把线用电工胶带包一下,再把墙面恢复原状,如果不处理,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首先跳闸肯定是有短路故障或潜在的短路故障或很轻微的短路故障,这在电路方面算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电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反电路烧毁,前提是有一天你的空气开关出故障的话。

第二,膨胀镙丝打进去后,有可能会把电路上的电连接到灯上,万一哪天要换个灯泡有可能会触电,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

切记!!家里用电电煤气等一定要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