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使用?

楼主(2014-12-30):
请教各位,是否可以将变频器的输出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使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质量怎样?这样可以通过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来调整直流电的电压吗?

网友A:
你的银子是不是太多了?

钱多的话借给我好了!

我给你做调压电路

楼主:
公司有闲置的变频器,不用另外增加设备,,况且需要功率也挺大的。为公司节约开支,也想学的东西。

网友A:
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变频器本身会在输出驱动电源间隙测量电机的反馈电压以确认电机转子电角度,你把它做整流应用的话则没有该反馈了,将导致变频器检测异常。因此变频器做调压不好玩

楼主:
那么不上矢量变频器或者将其设置为无需反馈的条件,就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估计你公司的变频器也是普通的交直交变频器,交流进线,然后整流成直流,然后再逆变成交流,中间的直流电压约530V左右。当然这个电压是不可调的

网友A:
直接买三相调压模块即可,价格比三相整流桥贵一些,何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三相调压模块即可,价格比三相整流桥贵一些,何必呢?

 支持这个说法

楼主:
祝各位老师新年快乐!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D:
调频率来改变电压效果不好,低频脉动大,需要调电机电压参数,很麻烦,不适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试验,将变频器输出接上桥式整流,测量结果直流电压比输入电压高很多,还含有比较高的交流电压在其中,而且输出的直流和交流电压与输入的变频交流电压不成线性变化。这种杂交电源不知道用在直流电磁铁上情况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试验,将变频器输出接上桥式整流,测量结果直...

 电磁铁是个大电感,会比较稳定。不过一定要注意整流二极管呀,必须用高频整流管,工频二极管不耐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三相调压模块即可,价格比三相整流桥贵一些,何必呢?

网友F(2015-01-29):
而可能被看见就解放了降温了房价来看v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