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线切割方案问题

楼主(2014-12-30):
本人菜鸟一枚,现在在做一条流水线,用plc控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

产品是一个一个的盒子,先一个接一个的拼在一起,严丝合缝,拼的很紧.然后浇铸上类似胶水的东西.这样所有的盒子都连成了一体.最后要求再把盒子一个一个的切开.

我现在选用的是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最小分辨率为0.2毫米.因为毕竟有缝隙,感应到高低不一样就开始切.

实际操作时,发现盒子沾的很紧,缝隙非常小,缝隙的深度大概也就只有0.4毫米左右.而盒子低面并不是完全水平,两边和中间也有0.4毫米左右的落差.这样导致我经常误动作.

请问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最好是从电气角度考虑.

真心求教啊~~~

网友A:
还有这么搞的,用伺服定位+传感器补偿呀?

楼主(2015-02-10):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搞的,用伺服定位+传感器补偿呀?

不好意思 前段时间有事 忘了看了  伺服定位我理解 但是 这个传感器如何补偿呢  比如我盒子长50cm  我换算成脉冲用伺服电机走了  但是因为外在一些原因现在有少许偏差 没走到或走过了 我要用什么传感器才能知道是没走到还是走过了  而且是差了多少呢

传感器补偿应该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