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06 110KW 运行中报故障代码,请教问题

楼主(2014-12-30):
请问 110KW VM06变频器运行中报故障代码,ryoff ,什么原因 ,是不是主接触器坏了,具体规格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拆开看看吧,或许是接触器或许是充电电阻

网友B(2017-06-04):
机器内部主接触器辅助触点脏了造成辅助触点接触不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