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组态软件与FX3U和Q02U两个PLC走485通讯,急!!

楼主(2014-12-30):
求教:昆仑通态组态软件与FX3U和Q02U两个PLC走485通讯,急!!

FX3U用485-BD,Q02CPU用QJ71C24N-R4,外加一个研华的485转232转换器与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通讯控制,能行吗??485是不是用单对子布线??怎么设置??

我弄了好几天都没成功,急急急急!!!!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看看协议内容?和说明书都拿出来?通讯协议整合在一起,控制指令怎么用?

网友B:
通讯协议整合在一起和说明书都拿出来?通讯协议整合在一起,控制指令怎么用

网友C(2015-02-01):
如果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对FX3U和Q02U的IO驱动是两个,基本行不通,它没办法让两个IO驱动分时通讯

如果自己编个程序,可以错开时间读取两个PLC的数据

+个USB转RS485的转换器,再给近的PLC拉段双绞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可以用两个物理接口分别接两个模块,有的型号屏上有个485一个232,如果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比较麻烦,可以走modbus协议,把两个plc做从站,但需要把各自地址转化为对应协议寄存器地址

   我用过西门子200做过,有专门的转换子程序,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E(2016-06-18):
昆仑通泰屏和一台三菱plc怎么通过485通讯。

网友F(2016-09-13):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昆仑通泰屏和一台三菱plc怎么通过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