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点动作如何捕捉?

楼主(2015-01-01):
诚挚向各位大神请教。有一PLC输入变量A,有一PLC输出变量B,当A从1变为0时,B有输出,且维持2秒后输出断开。当A为1时,若其他条件触发B有输出(也是维持2秒后输出断开),A立刻就从1变为0,即只要B有输出,A就立刻置0。现在想问的是如何才能判断出是A先从1变为0导致B有输出,还是其他条件触发的B有输出?

网友A:
差点绕晕了,是谁触发的变量B做个记忆就行了,各记各的,还有变量B输出时,输入变量A不会立即变化的,总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