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时钟传输到PLC里?

楼主(2015-01-01):
怎样把台达DOP-B07S411屏的时钟传输到PLC里?,我现在用的PLC没时钟设置。最好是请各位大神来段程序实例.

网友A: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网友A: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哪位来一段,让学习一下,谢谢啊。

网友C:
    这个不会,一般是 PLC 里的时钟传到 屏里使用的吧 !

网友D:
这个写一个脚本,把触摸屏的实时时钟写入PLC的寄存器,然后做一个按钮,把该寄存器的值经过处理写入PLC相关时钟内存即可

网友E:
选项——》万年历更新设定——》启用时间自动更新,然后下面选择“人机RTC时间设至PLC”,更新条件可选定时或者位触发,右边可以指定非台达PLC的时间数据存储地址。

网友F:
什么情况下用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项——》万年xiex历更新设定——》启用时间自动更新,然后下...

网友G(2018-07-19):
你应该说个型号,不然不好回答。

网友H(2021-01-18):
$100 = GETSYSTEMTIME

({Link1}1@D410) = $100     年

({Link1}1@D411) = $101     月

({Link1}1@D412) = $102    日

({Link1}1@D413) = $103    星期

({Link1}1@D414) = $104   时

({Link1}1@D415) = $105   分

({Link1}1@D416) = $106  秒

我正在是用的,我的plc也没有万年历,选项参照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