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改交流电机变频控制能省电吗

楼主(2015-01-01):
   我厂每条生产线上有55kw直流电机2台,75kw直流电机2台,110kw直流电机一台,共8条生产线,想改为交流电机变频控制。请问各位大侠;1;如果原直流电机改为交流电机变频控制,同样的负载,同样的全速运转情况下,可以省电吗?。2;如果原直流电机一般以75%的速度运转,改为交流电机变频控制后,也以75%的速度运转,且同样的负载情况下可以省电吗?

  由于本厂技术改造;审验可行性报告。请各位有资质的高手讨论,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一样省电的吧 ?因为你的做的功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的设备是做压延的,55,75是压延机上的电机。110是过滤机上的,最好不要哟,很难回收成本的。

网友C:
慎重又慎重!原系统选用直流电机必定是对调速稳定性和低速转矩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变频调速能不能胜任还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D:
直流电机的低速调速稳定性本来就比交流电机要好控制也容易些。直流电机优缺点和交流电机比较因为它是开放式而且有火花产生环境要求高些,交流电机可以是封闭式的四极电机1000转以上的调速性能才能比较稳定,功率模块IGBT远不如可控硅(晶闸管)控制来的容易稳定功力强劲。直流电机就是维护比较麻烦些但并不难,只要经常检查电刷火花情况正常就可以了。如果电机的使用环境不是非常恶劣的环境,如上所述环境情况还是可以的本身使用的就是直流电机。而现行的控制系统都是电子数字式的,用电节能情况基本是一样的。除非还在用扩大机电老虎方式的调速系统,那也可以换成电子数字式的如590直流调速系统的等等其他牌号都可以。改装一定要慎重!因为是专业厂家的原厂设计经过各种试验,原来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各种因素,现行改换设计要求有很多是得不偿失的。可能表面光鲜但实际使用中会比原来控制稳定性还不如原厂设计!除非使用数控伺服电机控制!位控和速控同时进行!既光鲜又稳定,但价格是否能承受得起!

楼主:
请高手探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的低速调速稳定性本来就比交流电机要好控制也容易...

说的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