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交流电机工频运行,改变频运行

楼主(2015-01-01):
   我厂有110kw交流电机一台,是工频运行的,想把它改为变频器控制运行,但仍以全速运转,且同样的负载情况下可以省电吗?请各位大侠解答!

   由于我厂技术改造,审验可行性报告,请有资质的高手探讨!谢谢了!

网友A:
那不是扯吗,都是要达到工频运行,怎么能节能

网友B:
不仅不节能,而且浪费能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不节能,而且浪费能源

网友D:
工频改变频是否节能,主要看电机带的负载性质,节能效果最显著的是风机,曾经用标准22kw风机安装电度表计量比对,风量相同时,节电接近32%。

网友E:
这个肯定不省电,而且多耗电,还是省着其它地方用吧。

网友F:
我们厂里技改,都是工频运行比较浪费才上变频器的(给发电机锅炉供水的电机泵),实际以25HZ就能够用,少数时间才需要全速运转

网友G(2015-01-31):
肯定会省电,省多少要看是带什么负载了,

网友H:
变频器本身就是节能产品,可以省电的。

网友I(2015-03-31):
水泵是个例外,变频不如工频省电。

网友J:
楼主的应用的负载不论如何,不符合变频器节能应用的技术条件。关于风机、泵类变频器节能应用的有关标准。对于其他情况虽没有见到相应标准,但根据其原理,比直接电机拖动(工频下)电力消耗要增加2%左右,(包括功率管静态损耗、开关损耗、谐波损耗造成电机效率下降等)。

网友J:
贵单位可能考虑电机启动的功率损耗,由于电机启动同运行时间相比是很小的,是没有所谓电力的节能的(商家的许多观点是占不住脚的)。即使未降低启动电流和功耗使用的产品也是“软启动器器”而不是变频器,但是其自身的功耗(长期运行)已超启动性能改善的节电量。无论哪种情况,节电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J:
作为技术主管,根本不会上这个项目,除非非技术目的,你懂的!

网友K(2015-09-02):
变频是先整流后逆变,有个中间环节同样负载同样频率肯定理费电。如果只想改变启动性能不如弄个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