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14期——电气设备试验

楼主(2015-01-01):
       本期擂台请你谈谈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变压器试验项目很多: 一般有能力的情况下有以下项目

1、吸收比和极化指数的试验
2、介质损耗和电容试验

3、直流泄漏电流试验

4、变比、极性试验

5、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试验

6、直流电阻试验
7、分接开关的过渡电阻和过渡时间以及波形试验

8、交流耐压试验

9、绕组变形试验

10、变压器油试验  交流耐压试验:

网友B:
谈谈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

1、绝缘试验:

电气设备的绝缘缺陷,一种是制造时潜伏下来的;一种是在外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外界作用有工作电压、过电压、潮湿、机械力、热作用、化学作用等等。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有绝缘缺陷,可分为两大类:(1)集中性缺陷:如绝缘子的瓷质开裂;发电机绝缘的局部磨损、挤压破裂;电缆绝缘的气隙在电压作用下发生局部放电而逐步损伤绝缘;其他的机械损伤、局部受潮等等。(2)分布性缺陷。指电气设备的整体绝缘性能下降,如电机、套管等绝缘中的有机材料受潮、老化、变质等等。绝缘内部缺陷的存在,降低了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试验的方法,把隐藏的缺陷检查出来。

2、特性试验:通常把绝缘试验以外的试验统称为特性试验。这类试验主要是对电气设备的电气或机械方面的某些特性进行测试,如变压器和互感器的变比试验、极性试验;线圈的直流电阻测量;断路器的导电回路电阻;分合闸时间和速度试验等等。上述试验有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揭露缺陷。,但又各具一定的局限性。试验人员应根据试验结果,结合出厂及历年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并与同类型设备的试验数据及标准进行横向比较,经过综合分析来判断设备缺陷或薄弱环节,为检修和运行提供依据。

网友C:
个人认为:

1、外观检查

2、外壳绝缘

3、通电测试功能完整

4、高低温

5、耐压测试

6、线路整体、标签明朗

7、螺丝松动检查

8、出厂检验

网友D:
  1. 耐压试验

  2. 预防性的实验

  3. 试跳实验

  4. 保护实验

网友E:
ACCY型A类冲击波传递过电压试验仪

应用范围ACCY型A类冲击波传递过电压试验仪测量CVT电压互感器的传递过电压试验和特性研究。

技术特点:1、它包含A类冲击波发生器、控制器和测量系统

       2、 符合GB  20840-1-2010; IEC 61869-1:2007标准

3、评估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传递过电压特性

网友F:
最基本的绝缘测定,耐压试验,直流电阻测试,还有吸收比。

网友G:
耐压试验,保护实验

网友E:
电气设备:互感器、变压器、避雷器、电缆、电瓷、套管和开关等上述试验基本都要做。这是设备厂在入电力网要做的。另有一种电网检修要进行的试验称预防性试验,只做例行试验项目。

网友E:
这个问题不能原创,只能按标准来。由于输入汉字难,创造性的复制。我干了一辈子,基本的情况是清楚,愿为效劳。

网友E:
这个问题碰到槍口上,有一项试验目前只有我做。请看论文<

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研究现状(五星级)

网友H:
  1、绝缘试验:电气设备送电之前要测试绝缘值,包括相间绝缘值和对地绝缘值,电机接线之前也要摇电机线圈绝缘值,粗点儿的动力电缆送电之前也要测绝缘值。接地系统要测接地电阻值。

  2、密封试验:电器仪表取压管要做密封试验,取压管不能是漏气的,高压部分铜牌要测耐压值、泄漏电流等实验。
  3、运转试验:电器设备安装的差不多的时候要配合机械设备做试运转试验,主要是试电器设备接电有没有接反,电动机的正反转,看电送到位没有,电机转不转,转动正常不正常,接着做联动试验,看各电机联合运转是否正常,最后带负载运行试验,如果带负载运行正常所有电器设备就算试验完毕。

网友I:
       电气设备试验一般分为低压电气设备试验、高压电气设备试验和继电保护装置试验等,现结合本人工作实际,谈谈不同电气设备具体要做哪些试验。

一.低压电气设备试验

1.直流电机

绕组交流耐压试验:电机检修清理后,磁场绕组对机壳,电枢绕组对轴进行交流1000V耐压试验,时间1分钟。(10KW以上电机做此项)或用2500V摇表代替。

2.交流电机

A.定子耐压试验:低压电动机试验电压1000V,时间为1分钟。对40千瓦以下不重要的电动机,可用2500V摇表代替。

B.转子耐压试验:a转子绑线耐压试验---电压1000V,时间1分钟,也可用2500V摇表代替;b转子耐压试验---不可逆式:电压1.5KV,但不小于1000V;可逆式:电压3.0KV,但不小于2000V;时间1分钟。c转子全面换线后---可逆式:电压:(4KV+1000)V,时间1分钟。不可逆式:电压:(2KV+1000)V,时间1分钟。如需降低试验标准,须经公司分管领导批准。

3.充电机

A.稳流精度试验:当交流电源电压在标称值的+10%—15%范围内变化、直流输出电压在调节范围内变化时,直流输出电流在额定值的20%~100%范围内任一数值上应保持稳定,稳流精度应不大于±0.5%。

B.稳压精度试验:按不大于±0.5%的标准进行。

C.限流及限压性能试验:在稳压方式下运行时,改变负载,使输出直流达到0.5~1.1倍的额定电流整定值时,应能自动降低直流输出电压,仍应正常工作。在恒流方式下运行时,调节输出直流电压上升到限压整定值时,就能自动转换为恒压方式运行,达到限压保护的目的。限压的调整范围为标称直流电压的105%~130%。

D.并机均流试验:a将所有整流模块的输出电压均整定在稳压工作范围内同一数值上,所有整流模块全部投入,在稳压状态下运行。b调整负载,使总的输出电流为50%额定值[50%×IN(N+1)]。测量各模块输出电流,并计算其均流不平衡度。调整负载,使总的输出电流为额定值IN(N+1),测量各整流模块输出电流,并计算其均流不平衡度,均流不平衡度应不大于±5%额定电流值。

E.保护及报警功能试验:a检查各保护及报警信号动作值是否正确。b交流输入过、欠压保护---当交流输入电压超过±15%的标称电压的波动范围时,整流模块应自动进行保护并延时关机,当电网电压正常后,应能自动恢复工作。c直流输出过、欠压保护---应设置直流输出过、欠压保护,其整定值,可由制造厂根据用户要求整定。当直流输出电压值超过整定值时,应进行保护(报警或关机),故障排除后,应能人工恢复工作。d过电流保护---当直流输出电流超过整定值时,应进行保护(报警或关机),过流消失,应能正常工作。e信号功能---应能发交流失电,过、欠压;直流输出过、欠压,过流;整流模块故障信号,并应具备外引接点输出或标准通信接口。

4.低压配电装置

A.ME系列空气开关试验:a大修完毕后,开关在合闸状态下测量带电部位对地绝缘电阻。b检修完毕后,推入试验位置在额定电压下,试合、分闸三次。

B.交流接触器、磁力启动器试验:a开关在大修完毕后或新装时,应测量相间对地绝缘电阻。b在检修完毕后或新装的开关,应做分合闸试验。

5.电除尘设备

A.高压供电系统开路试验:把隔离开关打到与电场切断的位置,从控制柜缓慢升压,注意观察一次电流的指示情况。正常情况下,该指示值很小。

B.高压供电系统变比试验:拆除高压绕组与硅堆板连接线(单边),用调压器从低压侧输入约5~10V,观察一次电流变化情况,如有明显指示,则表示存在短路现象,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各高压绕组感应电压。根据变压器原理,同匝数应同电压,若高压绕组同匝数有同电压,而I1有明显变化,则判断低压绕组有短路现象。对于高阻抗,在判断低压绕组有问题后,还必须分别通电,比较两边参数,以进一步判断。

C.高频电源带正常电场升压试验:高压输出回路线开路。本地/远控开关置本地,按下启动按钮,主回路接触器吸合,待充电电压到另一接触器自动吸合,高频电源开始工作,如高频电源发出开路报警,说明高频电源正常,判断为本体问题。判断控制柜还是变压器故障需用示波器查看谐振电流波形是否正常。判断主板还是脉冲板故障需用示波器查看重复脉冲波形是否正常。

6.蓄电池

A.初充电试验:蓄电池在安装或大修后的第一次充电。

B.浮充充电试验:为了确保直流电源不间断,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都采用充电电源与蓄电池组并联的浮充充电方式。

C.均衡充电试验: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电池组,通常不需要均衡充电。但如果发现电池组中单体电池之间电压不均衡时,则应对电池组进行均衡充电。

D.补充充电试验:电池在存放、运输、安装过程中,会因自放电而失去部分容量,因此,在安装后投入使用前,应根据电池的开路电压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然后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蓄电池进行补充充电。对备用搁置的蓄电池,每3个月应进行一次补充充电。

二、高压电气设备试验

1.同步发电机

A.绝缘电阻及吸收比测量:测量高压发电机定子绕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是一种最常见的绝缘状态检查方法。

B.直流泄漏及直流耐压试验:直流泄漏试验能进一步发现绝缘的缺陷。在直流泄漏和直流耐压的试验过程中,可以从电压和电流的对应关系中观察绝缘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绝缘尚未击穿前就发现或找出缺陷。

C.工频交流耐压试验:这是对发电机主绝缘比较可靠的检查考验方法。大型发电机交流耐压需采用谐振耐压。

D.电位外移法绝缘试验:这是一种新的检测发电机定子线棒缺陷的测量方法,可以发现交、直流耐压试验无法发现的端部绝缘缺陷。

E.轴电压测量:对于端盖式轴承,可仅测汽轮机侧轴对地电压;对静态励磁的发电机,建议同时用示波器或录波仪测量轴电压波形。

2.电力变压器

A.测量绝缘电阻及吸收比:这是检查变压器绝缘状态的简便而通用的方法。

B.测量泄漏电流:可以发现某些绝缘电阻试验不能发现的绝缘缺陷,如变压器绝缘的部分穿透性缺陷和引线套管缺陷等。

C.测量介质损耗:这项测量主要是为了检查变压器是否受潮、绝缘老化、油质劣化、绝缘上附着油泥及严重局部缺陷等。

D.交流耐压试验:这项试验是考验被测变压器绝缘承受各种过电压能力的有效方法。

E.感应耐压试验:该试验可以检查全绝缘变压器的纵绝缘(绕组层间、匝间及段间);检查分级绝缘变压器主绝缘(绕组对地、相间及不同电压等级的绕组间的绝缘)和纵绝缘。

F.绝缘油试验:绝缘油是变压器主要的绝缘和冷却介质,油的质量直接影响整个变压器的绝缘性能和寿命。测量介质损耗角能灵敏地反映油的初期老化程度、水分和脏污程度。

G.油中溶解气体的色谱分析:大型变压器内部可能存在局部过热点、断续放电等潜伏性故障,这些故障会使绝缘(包括变压器油)分解,产生微量气体溶解于变压器油中。根据变压器的不同容量,选择每3个月,每6个月,每年做该项试验。

3.高压电动机

A.测量电动机直流电阻,记录环境温度

B.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及吸收比

C.直流耐压试验

D.交流耐压试验

4.互感器

互感器试验分为绝缘试验和特性试验两大类。

A.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试验:包括a中间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测量;b各电容器单元及中间变压器各部位绝缘电阻测量;c.电容器各单元的电容量及介质损耗角测量;e交流耐压试验与局部放电测试。

B.电流互感器试验: 包括a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测量;b绕组及末屏的绝缘电阻测量;c.极性检查;e变比检查;f励磁特性曲线;g主绝缘及电容型套管末屏对地的介质损耗角测量及电容量测量;h交流耐压试验与局部放电测试。

5.高压断路器及隔离开关

A.断路器的绝缘电阻测量:通过绝缘电阻测量,能有效地发现断路器的受潮和贯穿性缺陷(如拉杆受潮、弧道伤痕、裂缝等)。

B.断路器的泄漏电流测量:测量泄漏电流是35kV及以上少油断路器和空气断路器的重要试验项目。能比较灵敏地发现断路器表面的严重污秽,有效发现绝缘拉杆受潮、瓷套裂纹、灭弧室受潮、及油质劣化等缺陷。

C.断路器的交流耐压试验:这是鉴定断路器绝缘强度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法。

D.隔离开关试验:对于有机材料支持绝缘子及提升杆的绝缘电阻,应在大修后或1—3年用2500V绝缘电阻表测量胶合元件分层绝缘电阻和有机材料传动提升杆的绝缘电阻。

6.金属氧化锌避雷器

A.绝缘电阻试验:可以初步了解其内部是否受潮,还可以检查低压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内部熔丝是否断掉,及时发现缺陷。

B.测量避雷器通过1mA电流时的直流电压值:该项试验有利于检查金属氧化锌避雷器直流参考电压及在正常运行中的荷电率,对确定阀片片数,判断额定电压选择是否合理及老化状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C.工频参考电压的测量: 工频参考电压的变化能直接反映避雷器的老化、变质程度。

D.放电记录器动作试验:用于自动记录避雷器的放电次数,以便评价避雷器的质量以及作为分析雷击事故的根据。

7.电力电缆

电缆终端和中间接头制作完毕后,应进行电气试验,以检验电缆施工质量。试验项目包括:

A.测量绝缘电阻;

B.直流耐压试验及泄漏电流测量;

C.检查电缆线路的相位;

D.充油电缆的绝缘油试验。

三、继电保护装置试验

1.电气特性试验

A.对继电保护装置或继电器,应按照该保护装置或继电器的检验规程规定的项目进行试验试验时应注意同处于一试验电压或电流下的其他继电器是否可能遭到损坏,如有,应事先将它们短接或断开。

B.极性试验:凡是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及既有电流线圈又有电压线圈的设备和继电器,应进行极性试验。

C.波形试验:电源波形畸变对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很大,因此在若干个试验中有必要用示波器对试验电源及某些元件输出的电流电压波形进行观察。

D.直流电阻的测量:直流电阻一般采用万用表的欧姆档进行测量。如需要精确测量一个元件的直流电阻时,通常用惠斯登或凯尔文电桥进行。

E.电容量的测量:可以用伏安特性法和交流电侨法。

F.线圈电感量的测定:可以用伏安特性法和交流电侨法。

G.相位的变更和测量:通常采用移相器、相位表法。

2.继电器的相互动作试验

该试验系用手动办法闭合或断开某些继电器的触点,以观察保护装置动作情况和顺序,是否符合原理接线图、安装质量是否良好等。

3.二次回路绝缘试验

绝缘试验包括绝缘电阻和耐压试验两项。

A.绝缘电阻的测定:对新安装与运行中的二次回路做绝缘电阻的测定,应使用1000V绝缘电阻表进行。其绝缘电阻一般不应低于1MΩ。

B.交流耐压试验:必须在二次回路绝缘电阻合格后进行。

网友J:
1绝缘电阻及吸收比试验

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是检查其绝缘状态最简便的辅助方法在现场普遍采用兆欧表来测量绝缘电阻,由于选用的兆欧表电压低于被试物的工作电压,因此,此项试验属于非破坏性试验,操作安全、简便。由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可发现影响电气设备绝缘的异物,绝缘局部或整体受潮和脏污,绝缘油严重老化,绝缘击穿和严重热老化等缺陷,因此,测量绝缘电阻是电气安装、检修、运行过程中,试验人员都应掌握的基本方法。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是指在绝缘体的临界电压下,加于试品上的直流电压与流过试品的泄漏电流(或称电导电流)之比,即                      R= U / Ie

如果施加的直流电压超过绝缘体的临界电压值,就会产生电导电流,绝缘电阻急剧下降,这样,在过高电压作用下绝缘就遇到了损伤,甚至可能击穿。所以一般兆欧表的额定电压不太高,使用时应根据不同电压等级的绝缘选用。

吸收比

由于电介质中存在着吸收现象,在实际应用上把加压60s 测量的绝缘电阻值与加压15s测量的绝缘电阻值的比值,称为吸收比,即:

                          K=R60/R15

2直流耐压试验和泄露电流测量

直流耐压试验和直流泄漏试验的原理、接线及方法完全相同,差别在于直流耐压试验的试验电压较高,所以它除能发现设备受潮、劣化外,对发现绝缘的某些局部缺陷具有特殊的作用、往往这些局部缺陷在交流耐压试验中是不能被发现的。

直流耐压试验与交流耐压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设备较轻便。在对大容量的电力设备(如发动机)进行试验,特别是在试验电压较高时,交流耐压试验需要容量较大的试验变压器,而当进行直流耐压试验时,试验变压器的容量可不必考虑。通常负荷的泄漏电流都不超过几毫安,核算到变压器侧的容量微不足道。因此,直流耐压试验的试验设备较轻便。

绝缘无介质极化损失。在进行直流耐压试验时,绝缘没有极化损失,因此不致使绝缘发热,从而避免因热击穿而损坏绝缘。进行交流耐压试验时,既有介质损失,还有局部放电,致使绝缘发热,对绝缘的损伤比较严重,而直流下绝缘内的局部放电要比交流下的轻得多。基于这些原因,直流耐压试验还有些非破坏性试验的特性。

3交流耐压试验

   交流耐压试验是鉴定电气设备绝缘强度的比较有效、直接的方法,它对判断电气设备能否继续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避免发生绝缘事故的重要手段。由于交流耐压属于破坏性试验项目,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

交流耐压试验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正确选择试验电压的数值。一方面要求能保持绝缘水平,另一方面要考虑因试验电压过高而引起的绝缘劣化。

4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对反映绝缘材料或电器绝缘介质中能量损耗特性因数的测量。当对绝缘物质施加交流电压时,由于漏电及极化过程,绝缘物质中将有有功电流流动,并产生能量损耗。与此同时,绝缘物质中还有电容性的无功电流流过。有功电流与无功电流之比即称为介质损耗因数。它不受绝缘尺寸的影响,是绝缘物质本身的特性参数。
  测量介质损耗因数最常用的仪器是西林电桥。西林电桥用于在交流电压下测量绝缘材料或电器设备的电容值和介质损耗因数值。

网友K:
个人观点:

        电气设备分低压与高压2种。低压:一般主要做耐压试验,保护实验

         高压设备试验的项目相对而言多一点,常用的试验:绝缘试验、耐压试验、保护试验、有时候还要测试防雷试验!

网友E:
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命题准确,答案才准确。电气设备不同,电压等级不同和应用场合不同,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是不同。

电气设备种类:变压器、互感器、电瓷(绝缘子)、电缆、避雷器、断路器、开关和套管。

电气设备电压等级:低压、中压、高压和特高压。

电气设备应用场合:出厂试验、委托试验、型式试验、特殊试验、现场试验和交接试验。

如问电气设备要做哪些共同试验,答,外观检查,绝缘电阻试验、工频耐压试验和电容量及介质损耗试验。

网友L:
基本试验有:
1)直流电阻测量;
2)测量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3)直流泄漏电流和直流耐压试验;
4)介质损失的测量;
5)工频交流耐压试验。

网友E:
共同要做的试验不等于基本试验,查各标准比对可知。

网友M:
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谈谈我们煤矿所需要做的电气试验有:

(一).高压电气设备绝缘和特性试验

交流电动机:

 1.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测定。新装和大修后 和运行中每年至少一次,1200伏且容量在200千瓦及以上测吸收比。

 2.直流耐压测验并测泄露电流;新装和大修后 和运行中只做泄露试验一年一次 ,1200伏且容量在200千瓦及以上的电动机定子绕组做此项试验,交流耐压不具备试验设备时可做直流耐压。

 3. 交流耐压试验

 4 .直流电阻测定

 5.转子开路电压测定

另外还有空载、短路、振动、间隙和轴串量等根据情况进行。

直流电机:

一、绝缘电阻测定

 绝缘电阻测定,600以下 1000伏兆欧表,600伏及以上用2500伏兆欧表,其绝缘电阻值可参照交流电动机绝缘电阻标准

二、交流耐压试验

三、直流电阻测定

     1.定子绕组的直流电阻值与制造厂数值或以前测得值相比不应有显著差别,一般不应大于2%。

     2.磁场可变电阻器的直流电阻值与铭牌的数据或与最初测量值相比不应大予10%。

四、极性检查

     极性应正确无误,主补极绕组连接必须正确,磁场排列顺序:发电机为NsSN,电动机为NNSs。

五、电枢与磁极间的间隙测定。

六、振动试验

七、检查炭刷中性位置  核对炭刷中性位置是否正确,满足良好换相要求。

另外还有温升、转速、超速、匝间和整流换向试验等。

变压器,消弧线圈和油浸电抗器:

变压器试验

一、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测定 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测定,额定电压为1000伏及以下的线圈,用1000伏兆欧表;额定电压为1000伏以上的线圈,用2500兆欧表,其量程一般不低于10000兆欧;3000伏及以上的线圈也可用5000伏兆欧表。

二`泄露电流测定

三、测最线圈连同套管一起的tgδ值(%)

四.非纯瓷套管介质损失角tgδ值(%)

五.交流耐压试验

六.线圈直流电阻测定

七.变压比测定 电压35千伏级以下变压比小于3的变压器,变压比允许偏差±1%,但高压侧6.3千伏及以下且容量在500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大修后可稍放宽,最大不超过±2%,其它所有变压器(额定分接头)变压比允许偏差为±0.5%.

另外还有空载、短路、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试验和绝缘油试验等。

断路器:

一.绝缘电阻测定

二.泄露电流测定

三.交流耐压试验

另外还有导电回路电阻测定、测量断路器的合闸时间、测量断路器触头分,合闸的同时性等。

高压部分还有互感器、套管、避雷器、电抗器、电力电容器、保护用具和电力电缆等,这些每年都是要做的项目,我们也经常给实验室配合。

(二).继电保护装置检验

1.新安装设备的验收检验:

  (1)新安装的一次设备投入运行前;

  (2)在原有的一次设备上投入新装的继电保护装置;

  (3)在改造现有的继电保护装置而装设新的保护装置和敷设新的二次回路。

2.运行中定期检查:   (1)全部检验;   (2)部分检验;

3.补充检验:

  (1)保护装置经过改造后的检验;

  (2)检修或更换一次设备和二次回路后的检验。

  (3)运行中发现异常情况后的检验;

  (4)事故后的检验;

  (5)运行方式改变或负荷变更后的检验。

煤矿地面供电系统继电保护装置定期检验周期为:

 1.矿井主变电所、其他变(配)电所的继电保护装置全部项目的定期检验周期为一年;

 2.运行条件较差,易受振动和动作较为频繁的继电保护装置,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缩短检验周期;

 3.各种类型的互感器,每四年进行一次定期全部项目检验;

 4.变压器瓦斯保护装置:

 (1)在吊芯大修时全部项目检验(或更换)

 (2)每年一次不打开气体继电器,而用打入空气法进行部分项目检验;

 5.保护装置的绝缘耐压试验,每四年进行一次

继电保护要做的项目包括:

  1. 原有老式的电压、电流继电保护要做电流继电器动作、返回电流值测试实验,电流继电器动作时间测试实验,过电流保护实验。

  2. 输电线路电压电流试验。电流保护一般采用三段式结构,即电流速断(Ⅰ段),限时电流速断(Ⅱ段),定时限过电流(Ⅲ段)。但有些情况下,也可以只采用两段式结构,即Ⅰ段(或Ⅱ段)做主保护,Ⅲ段作后备保护。

  3. 不过现在的继电保护都用综合保护了,试验起来还是蛮省心的,保护装置也比较灵敏、可靠、安全了。

网友N:
    个人 感觉 就  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 这个问题太 笼统,每个设备特性都可能差别很大,需要做的试验也不一样。

    我来谈谈自动流水装配线的 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

1,设备的电柜安装本符合电气标准,对地绝缘测试,电气布局要符合电气要求

2,设备在上电试验前要检查各个连接线的安全标志,安装正确不,且电压在规范范围内,线的规格合要求不---

3,设备在试验前当然也要原硬件连接做很多的测试及检查

4,所有电气与硬件连接检查好后再上电测试设备自动装配时能到达标准要求不,不到达,对硬件及软件进入改进,升级-

网友E:
同意十九楼的个人 感觉 就  电气设备要做哪些试验, 这个问题太 笼统,每个设备特性都可能差别很大,需要做的试验也不一样。

网友F:
设备试验,还要看是什么设备,根据情况来进行相关的试验。

网友O:
          电气试验是在电气系统、电气设备投入使用前,为判定其有无安装或制造方面的质量问题,以确定新安装的或运行中的电气设备是否能够正常投入运行,而对电气系统中各电气设备单体的绝缘性能、电气特性及机械性等,按照标准、规程、规范中的有关规定逐项进行试验和验证。通过这些试验和验证,可以及时地发现并排除电气设备在制造时和安装时的缺陷、错误和质量问题,确保电气系统和电气设备能够正常投入运行。

网友P(2015-01-31):
        按试验的作用和要求不同,电气设备的试验可分为绝缘试验和特性试验两大类。

       1、绝缘试验:电气设备的绝缘缺陷,一种是制造时潜伏下来的;一种是在外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外界作用有工作电压、过电压、潮湿、机械力、热作用、化学作用等等。上述各 种原因所造成有绝缘缺陷,可分为两大类:

   (1)集中性缺陷:如绝缘子的瓷质开裂;发电机绝缘的局部磨损、挤压破裂;电缆绝缘的气隙在电压作用下发生局部放电而逐步损伤绝缘;其他的机械损伤、局部受潮等等。

   (2)分布性缺陷。指电气设备的整体绝缘性能下降,如电机、套管等绝缘中的有机材料受潮、老化、变质等等。绝缘内部缺陷的存在,降低了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试验的方法,把隐藏的缺陷检查出来。试验方法一般分为两大类:

        A. 非破坏性试验。是指在较低的电压下,或是用其他不会操作绝缘的办法来测量各种特性,从而判断绝缘内部的缺陷。实践证明,这类方法是有效的,但由于试验的电压较低,有些缺陷不能充分暴露,目前还不能只靠它来可靠地判断绝缘水平,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改进非破坏性试验方法。

         B. 破坏性试验,或称为耐压试验。这类试验对绝缘的考验是严格的,特别是能揭露那些危险性圈套的集中性缺陷,通过这类试验,能保证绝缘有一定的水平和裕度,其缺点是可能在试验中给被试设备的绝缘千万一定的损伤,但在目前仍然是绝缘试验中的一项主要方法。为了避免破坏性试验对绝缘的无辜损伤而增加修复的难度,破坏性试验往往在非破坏性试验之后进行,如果非破坏性试验已表明绝缘存在不正常情况,则必须在查明原因并加以消除后再进行破坏性试验。

        2、特性试验:通常把绝缘试验以外的试验统称为特性试验。这类试验主要是对电气设备的电气或机械方面的某些特性进行测试,如变压器和互感器的变比试验、极性试验;线圈的直流电阻测量;断路器的导电回路电阻;分合闸时间和速度试验等等。上述试验有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揭露缺陷。,但又各具一定的局限性。试验人员应根据试验结果,结合出厂及历年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并与同类型设备的试验数据及标准进行横向比较,经过综合分析来判断设备缺陷或薄弱环节,为检修和运行提供依据。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本期擂台最近几天结贴,欢迎各位继续讨论。

网友Q:
       1、操作者必须熟知设备的性能和工作原理,保持设备卫生清洁。
    2、试验前检查线路,确认无误时方可进行试验。
    3、试验时必须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4、试验必须按国家规定的试验标准进行。
    5、作业时必须由两人配合作业,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6、耐压设备与门必须有联锁结构。
    7、耐压设备必须可靠接地。
    8、试验时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试验区。
    9、试验完成后,拆线前必须放电并做好记录。

网友R:
    一般做绝缘、耐压、特性、雷击、EMC、机械寿命、电气寿命、环境实验。不同产品实验项目是不一样的。赞同十九楼的看法。

楼主:
本期擂台已结贴,谢谢各位的支持。

                    昵称                            注册ID

一等奖20MP:       空缺

二等奖10MP:       wayaj                               wayaj

                   世猫                               世猫

                   安徽 爱学习                        爱学习爱讨论

                   阿水--王者之师                    qsm78

                   bingshenzhai                        bingshenzhai

三等奖50积分:      银光人生—华                       银光人生—华

                   丰李                               丰李

                    taobin                             taobin

                    wxyx                              wxyx

                   红玫瑰之恋                          红玫瑰之恋

                   mrfuyong                           mrfuyong

                    kwdpwl                            kwdpwl

楼主:
敬请关注《电源电器擂台第115期——操作电源的应用讨论》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2/606607_1.shtml

网友E:
二等奖10MP:       wayaj                               wayaj

在何处何時领奖。

楼主:
请楼主耐心等待一下,到时会有专人打入你后台账户的。

谢谢对工控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