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ID恒液位调节

楼主(2015-01-02):
西门子224XP+EM235

液位转换器0-50cm 4-20ma

调节阀0-10V对应开度0-100%

PID实现恒液位调节

程序中数值转化为PID模块可接受的数值,除以0.5不是太了解,转化后对应关系是是什么?

网友A:
大侠能不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共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不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共同关注

我传了图片的程序了,前面只是省了PID参数初始化而已

网友A:
0.5应该是仪表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应该是仪表量程!!!!!!!!!!!!!!

那仪表实际值除量程0.5作何解释,那前面1.0就是阀开度喽这不乱了吗。正常不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关系式,VD200/0.5=(AIW8-6400)/25600,而VD200的值肯定在0到1之间,不需要变换计算了吧。模拟量输出块关系式,VD100/1.0=AQW4/32000得出的值直接就是过程量了吧,输出一比一的开度

网友B(2017-07-20):
挺不错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