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5-01-02):
现在 主机 是台达 EH3系列,带01PU-H2 单轴200KHZ 定位模块,请问,该如何接线,主要是对

定位模块的FP+,FP-,RP+,RP-,这四个点 如何跟 步进驱动器的 PUI+ ,  PUI-, DIR+, DIR-,接上,

我有个疑问:

1: 如果四根线 直接 对接,是不是 差动输出

2:正/反转  脉冲;  脉冲/方向;  A/B相 脉冲 ; 我该用哪一种?

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对接,差动输出,这个模块就是差动输出的,用脉冲加方向

网友B:
参考台达DVP-20PM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