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FX3G高速计数器C235计数跑的很快

楼主(2015-01-02):
三菱FX1N\FX3G高速计数器C235计数跑的很快,似乎是干扰,但是我做的200多套,只有5套是这样的,硬件软件都一样的,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干扰

网友B:
你这个既然是批量产品就好办:首先换一台运行好的PLC,还有异常就是干扰,否则你懂滴

网友C:
   关键是找出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既然是批量产品就好办:首先换一台运行好的PLC,...

换是换过第,还是一样的,离开那台就是好的,一样的机器,什么都一样,6台,只有这一台这样

楼主:
一个地方一个车间一个供电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找出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