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与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5-01-02):
请教各位,在变频器或者伺服控制器的电源进线端加装电源滤波器或者隔离变压器是不是都能起到消除干扰的作用?电源滤波器与隔离变压器在用途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对于直流分量干扰,尤其是频率较低的干扰无能为力!

隔离变压器可以完全隔离直流分量,对各种频率干扰抗干扰均优于电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对于直流分量干扰,尤其是频率较低的干扰无能为...

感谢,学习了

网友B:
小熊熊果然是厉害,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