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大家用哪个牌子的比较多

楼主(2015-01-02):
万用表大家用哪个牌子的比较多

网友A:
福禄克,很好的万用表!!!

网友B:
胜利啊,福禄克用不起

胜利用了好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胜利啊,福禄克用不起胜利用了好久了。

网友D:
胜利就不错了!

俺一直胜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胜利啊,福禄克用不起胜利用了好久了。

用的胜利

网友F:
福禄克,很好的万用表!!!价格稍高

网友G:
俄前年在电子大楼,235元买咧块4位半的胜利,却是超级烂

一是刷新响应慢,估计1秒多才刷新一回

二是电阻的20k和200k,间歇性会差个0.6kΩ左右,

三是经常烧0.2A的保险管,害得俺一次买咧50个,换得都快用完咧

谁知道那款那型响应够快的,大致1秒能刷新3~4次,给哥推荐一哈,谢谢

哥穷得裤衩都没松紧带,

价儿得300以内啊

网友H:
胜利不错!比较好用实惠!

网友I(2015-03-07):
万用表目前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胜利了,不然就选择福禄克!

网友J(2016-11-21):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胜利啊,福禄克用不起胜利用了...

网友K:
福禄克的,用得比较多,性能好,就是价格较贵

网友L:
福禄克好用,价格较高,胜利价格低,质量稍差,够用

网友M(2017-12-16):
我公司用的基本上是胜利的,经常是坏一堆后找人维修。一块表的好坏不能单看精度,刷新频率,稳定性,耐用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用万用表最常用的就是电阻、电压、毫安电流,大的电流采用钳形表,使用中对精度要求不高。后来公司在电子市场买了上海仪通的万用表,全面防烧,我曾试过,mA档上短时间加220V电压不会烧,一块表用了几年都没有烧毁坏,最后同事在毫安档去测380v电压,直接将表笔烧断了,表笔座也烧毁了。现在用的还是仪通的,都说胜利好,只有用的人才知道。

真的不建议去买胜利,价格高,容易烧坏。仪通的可以试试,我的这款价格60元左右。

网友M:
优利德的表好像销量也可以,我用过一台,第一次就把毫安档给烧了。感觉还不如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