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同时485与232通信的疑问。

楼主(2015-01-02):
例如说,现有2台FX3UPLC 进行主从通信,通信口为485,然后主机能否同时支持232与触摸屏通信,如果可以的话程序中是否还要编写一些关于参数的程序,请教下大家 在此先谢谢了。  (主机不能占用编程口。)

网友A:
可以的,做过两台3U 485主从通讯,主站232与CCD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做过两台3U 485主从通讯,主站232与CCD通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