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11电源模块爆炸

楼主(2015-01-02):
现用西门子840D 近几天伺服电源模块爆。检测后边功率模块没有异常,今天新购一个电源模块,一上电使能又爆。是何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恢复郁闷   坐等

网友A:
不要吓我啊。;我今天也接了2个这样的电源回来修

网友B:
可能是外围的进线电压不稳定导致IGBT炸,还有就是后面连接的驱动可能有问题,我们是从事西门子工控维修的,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告诉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