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上电清零怎么编?

楼主(2015-01-03):
各位前辈,刚上手用GE 的VersaMax系列,PLC上电所有输出清零怎么编啊?!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内存块复位指令即可

网友B:
   没用过你说的这个品牌的 PLC ,但用过 SIEMES 的 PLC 输出前零,上电后有没有正常上控制电源启动时,MOVE 0 所有 QW 去就可以

网友C:
按照2楼的做法,直接赋值给需要清零的地址。

对于位地址直接用复位指令。在首次上电执行一次。

网友D:
这个最好参考该产品的软件手册中的相关指令来使用。

网友E(2015-02-22):
三菱的用m8002  驱动movp K0 到某个计数器就行。

网友F(2016-04-22):
真不知道,GE没用过,学习中

网友G(2016-08-30):
用move估计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