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的字和位的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5-01-03):
请教大神们!

GE里的字和位的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啊?!

比如施耐德的%MW10的第一位就是%MW10:X0,那GE里编程的时候怎么写啊?!如果字的地址为%R00001,那这个字的第一位应该怎么写?!

网友A(2016-03-01):
你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同样的疑问,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网友A:
我问到了,格式是W.X[0]~W.X[15],W是变量,X就照着写就行。

网友B:
顶楼上,不错。格式是W.X[0]~W.X[15],W是变量,X应该是0-15等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