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屏幕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5-01-03):
  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情况?  需要维修吗?继续使用会有啥影响吗?

网友A:
使用环境是不是温度太低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是不是温度太低造成的

那个仪表放那边好几年了 ,电池没拿出来都腐烂了 ,里面有水了,哎......害人   现在接了 外部的开关电源供电, 其他没啥影响 就是屏幕看了难过,也不敢拆 怕拆坏就麻烦了,就是不知道不去维修的话 还会不会继续坏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是不是温度太低造成的

没,正常使用了几次 就一直放着的,也没敢拆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是不是温度太低造成的

估计不是温度原因,看看会不会其他问题呢?

楼主:
希望大家帮帮我 感谢各位 互相学习

网友B:
点阵液晶屏,有坏道咧,,,肯定会越坏越多 ,,,质量不好鸟

跟电池跑水,没啥关系

这个没法修,只能换屏

.

.

网友C:
设备长时间不使用,元器件都老化了。

楼主:
电池腐烂的图片 伤心死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漏液了电路板上好像也有点绿色的赃物导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漏液了电路板上好像也有点绿色的赃物导致?

和电池漏液没有关系,这是液晶的导电胶条老化变形造成接触不良,理论上可以更换胶条解决,实际上维修的时候都是换整个液晶模块。

按老怪说的,随着时间流逝,胶条继续老化,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漏液了电路...

我估计不是液晶问题,才用了2次液晶怎么会坏呢?

楼主:
电路板已经被腐蚀了 拆开清洗了

网友E:
液晶显示部分问题大了  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显示部分问题大了  更换吧

不要吓唬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