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流水线计算工件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5-01-03):
在自动喷涂线当中,在线上某一个地方安装对射型光电开关,然后再流水线驱动轮安装一个U型光电来进行脉冲数计算。  比如说,当感应开关感应到一个工件,然后就会对它来脉冲计数,然后通过脉冲计数多少的来确认该工件在哪个位置,是否到喷枪的工作范围进而控制喷枪开枪。  由于水平有限,目前自己的这个测位置的程序很是冗长,因为要单独对每一个感应的工件进行单独的测距离,然后进行循环的计数器与中继复位,如果线上喷枪多的话,那么循环的工件数程序就会更多。  在此向大家请教一下,是否可以更加简洁的把这个程序写出来,望大家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最好链条上有相同节距的pitch,把线体化为几个区,第一个区起始地址0,第二个起始500,第三个1000 -- -。当物件进入链条后,第一个pitch检测到,链轮的U型开关开始计数,这个是第一个区的计数,当pitch第二次触发,计数清零,物件进入第二个区,U型开关清零后再次计数,第二个区的物件位置等于500+当前U型开关的计数值。  以次类推

网友A:
汽车喷漆房通常使用编码器,测量车体位置,然后机器人开始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链条上有相同节距的pitch,把线体化为几个区,第...

  谢谢。

网友B:
这个通过编码器把纤体数据量化,从开始检测到计算位置,编码器直接将物品位置进行累加,就可以知道各物体的实际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