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能电流表中的电流值并同时显示在人机上?求解答

楼主(2015-01-03):
想做个检测电流的程序,用电流表(带R485通讯端子)检测,并把实际的电流值付给PLC并显示在人机界面上,同时在人机上设置其他参数!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可行  plc与电流表做好通讯就可以  上位机与plc的通讯就简单了

网友B:
这个可是实现的,电流表和PLC进行通信,然后屏上显示电流值。

网友C:
可以实现,现在PLC一般都支持485通讯,只要能通过通讯把电流表的数值传给PLC其它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D:
PLC直接读取仪表相关数据即可。如果PLC本身不带485接口需要加装485通信接口

网友E:
因为电流比较大,因此需要一台电流变送器,用来输出标准信号,如:0-10V或者4-20mA,接入模拟量模块,再经过数值变换,就能在人机上显示及控制。

网友F:
需要知道电流表的通讯协议,用PLC通讯模块和其通讯就可读出电流表里的参数

网友F:
可行不可行在于电流表的通讯协议里是否允许远程修改参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现在PLC一般都支持485通讯,只要能通过通...

网友H:
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利达电子XJD80-Z  可以监测 电压 电流 有功 无功等,支持modbus-rtu 485通信

楼主(2015-03-24):
引用 网友A:
可行  plc与电流表做好通讯就可以  上位机与plc...

如果我用的是台达12SA型号的PLC,只带一个RS485通讯接口,那是不是把电流表和人机界面的通讯线正负极并上再接在PLC RS485 接口上呢?

网友I:
(1)HMI的站号为0;(2)PLC作为上位机(站号是1);(3)电流表作为下位机(站号设成2)。

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命令:读取电流值;转换后,再显示到触摸屏上。命令可能是MODRD、或者是RS指令!电流值存储在一个16进制的地址中。

网友J(2018-09-10):
可行的,首先检测电流的仪表的通信协议需要知道,再根据通信协议写PLC的指令,通常做MODBUS的比较多,如果是MODBUS协议可以直接调用指令库来读取。

网友K(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