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5-01-03):
请教一个问题,LG120系列的PLC如何与昆仑通泰触摸屏连接

另外,它只有一个串口,如果和屏连接了,如何能用电脑对它内部程序进行实时监控,谢谢

网友A:
PLC一般都有编程口,和通信口的。

楼主选择时候一定要注意选型!根据需要注意选型。

如果要监测PLC内部,可在线监测完之后,再进行连接触摸屏。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昆仑通泰的屏支不支持LG的PLC,对于非主流的PLC国产屏可能不支持。如果支持就好办,只需要按照说明设置就行了。如果只要一个口那屏和监控就没法同时使用。还有一种方法就像西门子的PLC可以使用带编程口的通讯插头,但你的PLC不一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一般都有编程口,和通信口的。楼主选择时候一定要注...

 感谢解答,再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昆仑通泰的屏支不支持LG的PLC,对于非主...

网友C(2015-09-21):
LG的和昆仑通态通讯我用了5年了,可以用的,KS120的太老了,只有一个串口只能拔掉屏插PC

楼主(2015-11-08):
对:   LG的和昆仑通态通讯我用了5年了,可以用的,KS120... 内容的回复!

楼上高手,能指点一下吗,有个简单例子最好,能加你QQ吗,我的109012564

网友D:
v支持。。。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