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与ABB ACS550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15-01-04):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西门子S7-200的PLC控制ABB ACS550四台变频器,如果用模拟量控制感觉比较麻烦,想用通信的方式来进行控制但以前又没有做过,请教做过的同行们能否指点,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s7-200有MODBUS RTU库文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记得调试期间使用modbus调试工具,比如ModScan或Modbus Pu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调试期间使用modbus调试工具,比如ModSca...

楼主:
看到上面的回复还是觉得不容易理解,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的程序实例可以发来参考吗?还有PLC与变频器的接线图,实在不胜感激了。我的邮箱是:seetomf@163.com,谢谢大家。

网友D:
用S7-200 Moudbus RTU 库 对着ASC500 手册说明书  地址  通讯控制变频器即可

网友E(2018-09-10):
要使用高速计数器,首先要确定好是要用单相的还是用ab相的。 然后按照接线图把线接好。五伏的不能接入控制,要用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