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M的定位精度,使用正负10V模拟量对伺服进行位置控制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5-01-04):
不知道有谁做过这样的?就是想知道这样做的精度问题,0.1MM的精度可以做到吗?

网友:
数控系统大多都是速度模拟量控制

网友A:
PLC 很难做到,除非你停机线速度很慢,如果速度快的PLC反应来不及,

网友A:
用PLC的话可以考虑用发脉冲来控制,

网友B:
模拟量控制伺服的扭矩或速度,不能用于定位的,用脉冲控制吧,脉冲控制很容易达到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看看结果

网友:
PLC 很难做到,除非你停机线速度很慢,如果速度快的PLC反应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