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寻址的问题程序问题

楼主(2015-01-04):
10个实数,用间接寻址求最大和最小值。这个程序有问题不,程序仿真不成功。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接粘图来看一下吧,楼主

网友B:
表格相关指令好像就有统计最大最小值功能,而且简单,楼主不妨查查

楼主:
是西门子300的PLC,不是200

网友C:
俺贴出自己做的,

 FC1

 L     #DBh
      T     #DBxuhao
      OPN   DB [#DBxuhao]
      L     0
      T     #zancun1
      L     L#32767
      T     #zancun2
      L     P#0.0
      LAR1
      L     #geshu
xh:   T     LW     6
      A     #HL
      JCN   _001
      L     DBW [AR1,P#0.0]
      L     #zancun1
      >I
      JCN   _002
      L     DBW [AR1,P#0.0]
      T     #zancun1
      T     #OUT
_002: NOP   0
_001: AN    #HL
      JCN   _004
      L     DBW [AR1,P#0.0]
      L     #zancun2
      <I
      JCN   _003
      L     DBW [AR1,P#0.0]
      T     #zancun2
      T     #OUT
_003: NOP   0
_004: TAR1
      L     P#2.0
      +I
      LAR1
      L     LW     6
      LOOP  xh

OB1

      CALL  FC     1
       DBh  :=1
       geshu:=10
       HL   :=M1.0
       OUT  :=MW2

俺比较的是整数

交流QQ: 315207645         西门子学习群: 4078096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四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