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与Profinet区别

楼主(2015-01-04):
Profibus与Profinet区别

    PROFINET和PROFIBUS是PNO组织推出的两种现场总线。两者本身没有可比性,PROFINET基于工业以太网,而PROFIBUS基于RS485串行总线。两者协议上由于介质不同而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关联。两者相似的地方都具有很好的实时性,原因在于都使用了精简的堆栈结构。基于标准以太网的任何开发都可以直接应用在PROFINET网络中。世界上基于以太网的解决方案的开发者远远多于PROFIBUS开发者,所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去创新技术。

  PROFINET与PROFIBUS性能对比

1、对于PROFIBUS,数据传输的带宽最大为12Mbps。
   对于PROFINET,数据传输的带宽为100Mbps。

2、对于PROFIBUS,数据传输的方式为半双工。

   对于PROFINET,数据传输的方式为全双工。

3、对于PROFIBUS,一致性数据最大为32bytes。

   对于PROFINET,一致性数据最大为254bytes。

4、对于PROFIBUS,用户数据的最大为244bytes。

   对于PROFINET,用户数据的最大为1400bytes。

5、对于PROFIBUS,12Mbps的最大总线长度为100m。

   对于PROFINET,设备之间的总线长度为100m。

6、对于PROFIBUS,引导轴必须在DP主站中运行。

   对于PROFINET,引导轴可以运行在任意SIMOTION中。

7、对于PROFIBUS,组态和诊断需要专门的接口模板,例如CP5512。

   对于PROFINET,可以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网卡。

8、对于PROFIBUS,如果一个PG接入,可能引起通讯问题。

   对于PROFINET RT,一个PG接入,可能产生极小的反应,而对于PROFINET IRT,接入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9、对于PROFIBUS,需要特殊的工具进行网络诊断。

   对于PROFINET,使用IT相关的工具即可。

10、对于PROFIBUS,总线上一般只有一个主站。多主站系统,会导致DP的循环周期过长。

    对于PROFINET,任意数量的控制器可以在网络中运行。多个控制器不会影响IO的响应时间。

11、对于PROFIBUS,总线上的主要故障来源于总线终端电阻不匹配或者较差的接地。

    对于PROFINET,不需要总线终端电阻。

12、对于PROFIBUS,使用铜和光纤作为通讯介质。

    对于PROFINET,无线(WLAN)可用于额外的介质。

13、对于PROFIBUS,一个接口只能做主站或从站。

    对于PROFINET,所有数据类型可以并行使用,一个接口可以既做控制器又做IO设备。

14、对于PROFIBUS,不能确定设备的网络位置。

    对于PROFINET,可以通过拓扑信息确定设备的网络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网友B:
真是好东西啊,辛苦楼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东西啊,辛苦楼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