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MODBUS通讯

楼主(2015-01-04):
用PLC跟英威腾变频器modbus通讯时,读取连续的五个地址,为什么前三个地址都能读取上来,后两个就是读不上来?单独读后两个也读不上来数,有哪位大神知道?不胜感激 (注:读不上来的两个参数分别为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A(2016-05-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能读,不能写,变频器启动不了

网友B(2016-07-15):
屏蔽线和终端电阻没有做好吧

网友C(2017-11-28):
状态字前4个换算是加40001,后面的一些参数必须是加400001;另外看下你的读取长度够不够

网友D(2018-03-12):
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

网友E(2018-04-13):
invt触摸屏咋没有人用啊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F(2018-07-23):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2019-09-10):
我前面也通讯过,好像也可以的

没有说通讯不上啊,我是一个一个通讯的

网友H(2021-07-24):
检查参数地址。

网友I(2022-10-24):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