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阀门定位器故障现象

楼主(2015-01-04):
IP6000-001 4-20mA ExdⅡ BT5/SMC  阀门定位器,从全关到全开动作都正常,在全开到全关时:比如在100%是关到75%是,阀门会先全关,然后在回到75%。想问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

网友A:
阀门超调,重校定位器,

如果其他阀位正常,重校定位器无效,检查阀门前后差压或者就是执行力问题

气路增加boo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