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大电流设备通断控制,需要些什么保护元件

楼主(2015-01-04):
如题,客户有一额定电流DC48V 600A的设备需要控制其电源的通断,我以前做的都是小电流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源通断,不知这么大电流的,是否还另外需要些辅助保护元件,或是选接触器(或者其他用来通断的控制元件)上要注意些什么?

附:设备是阻性负载

网友A:
如果是阻性负载,直接按照电流规格选用就行了!

按照接触器标明S1工作制电流选配就行(如果是冷态电阻较小工作电阻较大的阻性负载,例如电热丝之类,需要按照S3工作制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