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十分感谢

楼主(2015-01-04):
我用S7-200CN PLC本身自带的模拟量接口接受来自电导率表的4-20ma信号,我在PLC的M和A+端并联了一个500欧的电阻来转换成电压信号。结果问题来了,一上电PLC就跳。只有极少数几次PLC表现正常。后来我用信号隔离器来直接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取消了电阻,结果还是不行。PLC一上电就报警。求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直接用4~20mA输入的模块来采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直接用4~20mA输入的模块来采集数据

————————————

楼主你好

你直接用电流信号就OK

网友C:
PLC本体上的应该是一个电流输入和一个电压输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本体上的应该是一个电流输入和一个电压输入吧。--...

 只有电压输入

楼主:
.M,I,V是模拟量输出端子,电流输出时接M,I;电压输出时接M,V。
M,A+,B+是模拟量输入端子,第一路信号接M,A+;第二路信号接M,B+。M是公共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PLC本体上的应该是一个...

.M,I,V是模拟量输出端子,电流输出时接M,I;电压输出时接M,V。
M,A+,B+是模拟量输入端子,第一路信号接M,A+;第二路信号接M,B+。M是公共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I,V是模拟量输出端子,电流输出时接M,I;电压输出时接M,V。
M,A+,B+是模拟量输入端子,第一路信号接M,A+;第二路信号接M,B+。M是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