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工作台前进、退回的控制线路

楼主(2015-01-04):
大家好,我这个有一个问题,设计一个小项目,请大侠帮忙设计一下,用三菱或欧姆龙都行,感谢了

设计一个工作台前进、退回控制

工作台由电机M控制,行程开关SQ1和SQ2分别装在工作台的原位和终点。

要求:

  1. 由手动和自动功能

  2. 自动时,按下启动按钮,实现前进--至终点---返回---停止到原位

  3. 手动时,工作台可以前后点动移动,(有点动按钮)

  4. 有原点复位功能

  5. 有电机过载保护、并且报警功能

  6. 有报警复位功能

  7. 有急停功能

    请大家帮忙写个梯形图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吧!

就是3个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吧!就是3个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

 您好:

能用梯形图写一下吗?我是初学的,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这个太简单了吧!就是3个继...

————————————————

楼主你先写一写,不会写再问吧。

网友A:
楼主:你百度一个正反转带点动的控制线路即可

网友A:
楼主参看一下吧,把“顺启”、“逆启”位置修改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