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三晶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5-01-04):
昆仑通态与三晶变频器如何通信,需要功能是正转运行,反转运行,正转点动,反转点动,停机,运行频率,设定频率,输出电流,运行转速。触摸屏是TPC7062KD,三晶变频器是ATV13-2SR4GH的。

楼主:
刚刚接触昆仑通态触摸屏,所以想与三晶变频器通信一下,可是触摸屏组态和变频器参数设置好,就是不能运行,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希望师傅们帮帮忙了,如果有样例发一下,邮箱是857705910QQ.COM,再次感谢

楼主: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成功了,不过还有点小问题

 就是变频器只有输出5HZ,又不能停机,可能是触摸屏寄存器地址不对,我再修改一下看看

网友A(2015-02-22):
这个地址是怎么转换成十进制呢

网友B(2015-07-30):
地址要+1,如:1000H=4096K,对应地址应4097K。

网友C(2015-09-08):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成功了,不过还有点小问题  就是变频器只有输出5HZ,又不能停机,可能是触摸屏寄存器地址不对,我再修改一下看看

应该是4409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