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操作?

楼主(2015-01-04):
最近在学高压进网,还没实操,公司里有高压室,这停电送电如何操作!有懂的师傅吗?

网友A:
楼主,只要挂着牌子,如果不是你挂上去的

你就别随便送电,否则,其实你懂得..........

网友B:
施耐德的产品啊,高档。

网友C:
高压室还是轻易不要乱操作  否则引起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楼主:
吓死俺了,崩崩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吓死俺了,崩崩声~~~~~

楼主说的是自动(手动)储能的声音吧

网友E:
这是MT开关吧,你挂牌还是别操作了,正常讲右侧凹槽里那个杠杆是用来手动储能的,储能才能进行合闸操作。也可以电储能,然后中间有按钮是合闸和分闸按钮。楼主既然学了进网应该断路器基本分合操作还是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要挂着牌子,如果不是你挂上去的你就别随便送电,...

网友G:
不是有工作票吗,票上有操作顺序的。其实我只是低压电工,但厂里不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