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04):
20安带漏电保护插座,合闸没负载没问题一有负载就跳闸怎么回事?空调插座也是,不过空调零线在零排上

网友A:
估计是接错线了,漏保的零线一定不能接错绕过漏保

网友B:
零线、地线是否接错。

网友C:
零线和火线的电流有误差,所以跳闸了,检查下接线吧。零地可能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线和火线的电流有误差,所以跳闸了,检查下接线吧。零地...

网友E:
两个问题:插座内部接错线,没负载不会跳。漏保坏了。两眼插头试一下。

网友F:
表述不清-----------

网友G:
是什么负载都跳的话,有可能是接错线(如楼上几位所述)。

网友H:
把空调零线接到开关出来的零线啥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