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有没有多段速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5-01-04):
台达PLC有没有多段速脉冲输出指令啊?PLSY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无法改变脉冲数量,要等指令停止执行时才能改变脉冲个数,用起来很不方便。请台达的工程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没有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简易运动控制器,三菱的,台达的好像都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是想改造一种玻璃珠切削机,它原先是用信捷XP3-18T一体机来控制步进电机,实现空进给----粗进给----精切-----退开------返回待料------空进给的循环。在不同段的脉冲频率、脉冲数量是不一样的。信捷的一体机连个接地端子都没有,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切进去以后该退开时不马上退开,多待了一定时间才退开,使玻璃珠被磨得很小而变成废品。估计是干扰引起的。我手头上刚好有台达EH2的PLC和台达的屏,想做个程序试试,但是就是找不到多段速脉冲输出指令。信捷的有一个PLSR多段脉冲控制指令。

网友C:
PLC在脉冲指令执行时,最多就是可以改脉冲频率,脉冲个数都不能改,你可以考虑用DDRVA指令,在更改脉冲个数后立刻重新执行一遍指令。

楼主:
谢谢4楼的大哥指点。

网友D(2015-03-27):
用步进STL,一步一步做,DDRVI

跟我做的配方差不多

要联系我 QQ626282660

网友E:
台达PLC有"PLSR"指令的,建议参考一下编程手册!此外还有其他多种脉冲输出指令,不过,这些都取决于机种是否支持?至于加工精度方面,则需要将“滚珠丝杆”精确到“丝”(即0.01mm);而且“进刀速度”必须要慢!当然,“减速比”也是不能忽略的细节。这些东西主要依靠“计算”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台达PLC也有"PLSR"指令的,具体建议参考编...

网友G:
同楼主正在学习中!!!!!!!

网友H:
有,两段速,查手册可以。指令和单速是一样的。

网友I:
有PTPO指令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我们做过项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l1disth6d9b&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