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2CN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5-01-04):
如何使用CPU222CN上的高速计数器,如何接线?脉冲电平为+5V可以吗?请教大侠

网友A:
使用向导做,很省事。

网友B(2018-09-10):
要使用高速计数器,首先要确定好是要用单相的还是用ab相的。 然后按照接线图把线接好。五伏的不能接入控制,要用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