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电机如何选变频器

楼主(2015-01-04):
要选一个变频器控制3相380V的电机是不是需要变频器输出也是3相380的

网友A:
直接选用3相380V变频器即可

网友B:
3相输入3相输出380V,容量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重载加大一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相输入3相输出380V,容量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