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I/O域

楼主(2015-01-04):
在WinccFlexible中,一个I/O域,在不同的条件下显示PLC传过来的不同值,比如说条件1满足,显示MW0的数值,条件2满足时,显示MW10的数值。

网友A:
你可以设置可见性属性,条件1和条件2设置可见性的变量。

MW0和MW10同样也是,由条件1和2设置可见性。

楼主:
谢谢,可否写个脚本函数,实现?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可见性属性,条件1和条件2设置可见性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