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F/DIAG红灯亮 (226cn)

楼主(2015-01-04):
如题,昨天给PLC停电后,恢复送电后(停电时间6小时),PLC就一直SF/DIAG红灯亮,怀疑程序问题,想重新下载程序,但是PLC无法和电脑通讯。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

网友A:
plc内部存在错误,上电初始化时没有通过,无法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如果手上有程序的备份的话,可以一根串口的PPI编程电缆,然后用安装程序中所带的WIPEOUT程序将PLC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可以解决,但这样PLC内的程序会被清除,如果手上没有程序备份请勿使用。

网友B:
是不是备用电池没电了,导致程序出问题或者丢失;如果是这样的话先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备用电池没电了,导致程序出问题或者丢失;如果是这...

 电池可以不用么?今天更郁闷了,本来能通讯的224--也无法和电脑通讯了

网友B:
是不是时间久了模块之间的连线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时间久了模块之间的连线出现了问题

 单独挂这个也无法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内部存在错误,上电初始化时没有通过,无法进入正常...

 遇到过,不过连上之后根本无法通讯,只好扔了。

网友D(2015-07-29):
这样的啊。好的,谢谢

网友E(2017-09-22):
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就一直SF/DIAG红灯亮,RUN红灯亮,这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