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电池断电

楼主(2015-01-05):
伺服驱动器在运行过程中电池没电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只要不是绝对值控制系统,啥问题也没有!

电池就是保持绝对值编码器数据而已

网友B:
运行过程中断电没事,有伺服驱动器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行过程中断电没事,有伺服驱动器供电

驱动器再断电一段时间,就会丢失位置信号,要重新原点复归。

网友D(2017-01-31):
我们采用的是绝系统控制的方式,并且三菱驱动器上装有电池,但是断掉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后再上电,之前的走的位置就会丢失,经检查电池没有问题,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